[求助] 小数分频PLL的小数杂散频率位置

楼主(2025-02-08):
想请教一下大家:在小数分频的PLL中,参考频率为100 MHz,分频比为56.5
  • 对于1阶的MASH DSM来说,可以很简单的得到小数杂散的频偏为0.5*100M=50M
  • 而对于2阶或3阶的MASH DSM来说,由于相位的累积并非是一个持续相加的过程,因此不知道应该怎么计算此时的小数杂散频偏?

网友A:
相较于1阶DSM,高阶的DSM只是把1阶DSM的量化误差再进行了1次/多次的量化,本质是一回事。另外,可以从混频的角度来看fractional spur。例如,参考100M,输出1000.1M,那么参考时钟的10次谐波1000M必然和输出混频得到±100KHz的fractional spur。后者往往限制了fractional spur的性能,SDM本身贡献的spur能量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较于1阶DSM,高阶的DSM只是把1阶DSM的量化误差再进行了1次/多次的量化,本质是一回事。另外,可以从混频 ...

那这样看的话,高阶的DSM带来的fractional spur和1阶DSM的频偏位置是一样的吗,有点不太理解欸

网友(2025-08-04):
引用 网友A:
相较于1阶DSM,高阶的DSM只是把1阶DSM的量化误差再进行了1次/多次的量化,本质是一回事。另外,可以从混频 ...

参考钟的谐波1000MHz是如何实现与PLL的输出1000.1MHz混频呢,空间耦合还是电场耦合呢

网友(2025-09-09):
引用 网友A:
相较于1阶DSM,高阶的DSM只是把1阶DSM的量化误差再进行了1次/多次的量化,本质是一回事。另外,可以从混频 ...

请问小数杂散除了IBS还包括啥Spur?IBS可以通过dither降低吗?哪些spur是可以用dither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