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drc LUP.6 怎么改

楼主(2025-02-08):
请问怎么改呢

网友:
如果是發生在PR region裡面,然後你又是用tapless的std cell,
表示你沒放tapcell, 這玩意在Floorplan階段的時候就要在先固定距離內放好,
你的Error就寫說了在33um距離內一定要有一個tapcell.

网友:
好像框一个pr层就行了

网友A:
图形不是很明显,看起来是pmos ,nwell 没有接tap 出来。外面那一圈是ntap 的话,就是NWELL 没有包住nt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形不是很明显,看起来是pmos ,nwell 没有接tap 出来。外面那一圈是ntap 的话,就是NWELL 没有包住ntap ...

什么意思呢老哥,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呢老哥,我是新手,不太懂

你看DRC不是解释得很清楚吗?NMOS/PMOS的drain和source里面的任意一点距离最近的它的PW/NW(也就是它的衬底)的接入点(也就是连接它衬底的CONT)要小于33.

网友:
衬底接触距离mos管的gnd太远了

网友:
是没有接tap吗,还是因为是pmos没有把NWell全覆盖到tap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呢老哥,我是新手,不太懂

DRC 报错结果已经提醒你了,每个mos 需要对应的衬底接触,也就是nmos 需要p 型 的衬底接触ptap,pmos 需要n型的衬底接触ntap.
根据你给的图得到的信息。报错这个地方是pmos吗?  是的话,你在管子周边围环,环和管子需要在一个NWELL上面。

如果理解不了就问问身边的同事。或者看看design rule ,mos 管的纵向示意图。 说的够明白了,再不懂,那就需要收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