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

楼主(2025-02-08):
麻烦问一下各位,这个DRC报错怎么解决:

The DOD CAD layer must be a different layer from the OD CAD layer
我知道这是说DOD层次用错了,但是我不知道DOD为什么被用到了,以及在版图左侧的layer里面叫什么名字,怎么找到他,以及如何改正,求求各位了

网友A:
DOD是OD dummy吧,报错的原因有可能是你没有生成dummy,版图上没有用到DOD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D是OD dummy吧,报错的原因有可能是你没有生成dummy,版图上没有用到DOD layer。 ...

是的,问题已解决。是因为OD层密度不够,需要Dummy OD来填充密度,OD层的名字叫做DIFF,需要用DIFF Dummy来填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