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里的连线怎么让他非常非常明显呢?

楼主(2025-02-08):
大佬们,怎么让图中这个连线关系变得非常明显,我缩小后都看不清楚了

网友A:
Display Resource Editor Device 下面选择All LPPs 重新设置 y0 to y9 的Style。类似的还有hilite和instance。

网友:
schematic中设置Applications to Cross Probe(highlight+F3),view一栏选择all,这样电路里highlight一条线,就可以同步highlight到layout。
然后设置display.drf   y0 ~ y9 的颜色和填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Resource Editor Device 下面选择All LPPs 重新设置 y0 to y9 的Style。类似的还有hilite和instanc ...

您好,我是新手,能说一下Display Resource Editor Device 在哪里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Resource Editor Device 下面选择All LPPs 重新设置 y0 to y9 的Style。类似的还有hilite和instanc ...

谢谢您,我弄好了,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弄好了,祝你新年快乐

快捷一点可以直接在Layout左侧的Layer栏中,Shift+左键,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网友(2025-04-16):
我都是直接highlight工具点亮要连接的线,使用logic 点亮就会显示相应的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