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安装目录下的lib库文件,运行中会自动被修改么?

楼主(2025-02-09):
VCS版本 V2023.12-SP2-4和-3, 没有patch过,用的是正式LIC,(也有一套patch过的一直没用).
最近在运行中 我发现V2023.12-SP2-4/linux64/lib 这里面有部分文件被修改了,文件大小变了,是近期的修改时间.

然后部分仿真异常...
奇怪了, 正常情况下,程序运行会自动修改这个目录里面的文件么?
感谢!

walkers.dl
libvhpi-O.so
libhilcg.so
libvgfsim.so

............等等

楼主:
而且在这个目录执行ls -la命令非常慢

网友:
为啥不用官方呢?

楼主:
我用的就是入正的.
刚重装了vcs,没有运行,但是过一会/linux64/lib里的文件又被自动修改, 奇怪了的,像中毒似的.感觉有个什么程序监控我的某些目录,然后自动修改.....
以下文件: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2478256 Feb  9 09:20 walkers.dl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7016672 Feb  9 09:20 libvhpi-O.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1459703 Feb  9 09:20 libhilcg.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49976 Feb  9 09:20 libvgfsim.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26120 Feb  9 09:20 libntb_mx.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6206760 Feb  9 09:20 libhvpapi.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514928 Feb  9 09:20 libhdlxmr.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20579968 Feb  9 09:21 libreader_vhdl.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4065344 Feb  9 09:21 libvhdl_sn_adapter.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48212655 Feb  9 09:21 libucapi_new.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28046327 Feb  9 09:21 libscanvhdl.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26751039 Feb  9 09:22 libnz4w_r.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25056344 Feb  9 09:22 libNameDB.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39439252 Feb  9 09:22 libvcsmx.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48212655 Feb  9 09:23 libucapi.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2756576 Feb  9 09:23 libvcsdistsim.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521647 Feb  9 09:23 zoix_mx_api.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100224015 Feb  9 09:24 libsdbw.so
-rwxr-xr-x  1 itcad itadmin     24896 Feb  9 09:24 libvhdl_sn_boot.so

楼主:
我发现了,我只要在某几台曾经用过patch之类脚本的机器上执行ls命令就可以自动把V2023.12-SP2-4/linux64/lib/这里面的文件改掉!!!!!!!!!!!!!!!!!!!!!!!!!!!!!!!!!!!重启机器也没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论坛某个地方下载的flexpatch什么玩意 是个 病毒!

楼主:
S.5....T.    /usr/bin/ls
S.5....T.    /usr/sbin/rmt
最后的结果很严重

网友:
病毒查杀工具能查出来吗

网友:
哪个flexpatch,避避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论坛某个地方下载的flexpatch什么玩意 是个 病毒!

给全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S.5....T.    /usr/bin/ls
S.5....T.    /usr/sbin/rmt
最后的结果很严重

你用哪个杀毒软件的?

网友:
SELinux对这个管用吗?

楼主:
FlexNetLicensePatcher 是个病毒.但是我不确定我是论坛哪个人那里下载的,这个病毒很坑,会修改ls文件,然后生成一个rmt病毒文件,在你运行ls命令后,会自动修改lib库文件.
如果在/lib64下执行ls,那么系统立马挂了.
发这个病毒我想对你说:有本事咋们 拳脚单挑,看我不 打得你不认识你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exNetLicensePatcher 是个病毒.但是我不确定我是论坛哪个人那里下载的,这个病毒很坑,会修改ls文件,然后生 ...

What's the checksum/hash of your infected FlexNetLicensePatcher ?

网友:
最保守和靠谱的还是收到pubkey_verify -y 和另一个s**_checksyum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at's the checksum/hash of your infected FlexNetLicensePatcher ?

请提供checksum

网友:
病毒太可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