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思考题求解

楼主(2025-02-09):
为什么这两种电压增益表达式有相反的表达方式呢,他们有什么设计思路上的不同么,是因为从大信号求导和小信号模型吗?

网友A:
给式3.36加一个约束vgs2=vdd - vth2>0,区分开二极管负载和恒流源负载。对式3.36两端对Vin求导,2*K1(vin-vth1)=-2*K2(vdd-vout-vth2)*(dvout/dvin), dvout/dvin=-K1(vin-vth1)/K2(vgs2-vth2)=-gm1/gm2。看一下图片中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
W/L,i_D和v_GS-VTH三个量只有两个是独立的,第三个量可以由其它两个量推导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式3.36加一个约束vgs2=vdd - vth2>0,区分开二极管负载和恒流源负载。对式3.36两端对Vin求导,2*K1(vin-v ...

第二行对x求偏导的结果是y+x*y',从这里开始全错了

网友:
3.39式子中unCox(W1/L1)/upCox(W2/L2) 和后面的驱动电压之比是有关系的,二者不是独立的(参考3.36),可以将3.39的式子中分子分母同除以式子3.36的左右,可得到3.37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行对x求偏导的结果是y+x*y',从这里开始全错了

怎么定义偏导呢?

网友:
M1和M2的电流是一样的,M1和M2的W/L和VGS-VTH就不能完全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定义偏导呢?

尴尬了,太久没看高数,搞错了.首先,f(x,y)=xy是一个二元函数,其对x求偏导,y视为常数,结果就是y.其次,第三行和第四行是把第二行的结果代入到第一行得到的.最后,你要意识到,y相对于x是常数,也就是说,f对x的偏导数已经是一个常数了,第五行是因为你错误地将f对x的偏导视为了x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