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VS无法识别原理图ckt器件出错

楼主(2025-02-09):
本人小白,最近在Cadence上画了一个简单五管OTA电路做后仿真练习,用的是smic18mmrf工艺库。

但是在进行LVS测试的时候,发现LVS会出现无法识别n18_ckt和p18_ckt器件的错误(n18和p18不会报错,但是我用的工艺库里的n18、p18不能做mismatch的蒙卡仿真,所以不得已用ckt后缀的):

我参考论坛里的帖子在LVS生成的XX.src.net文件的末尾添加了empty_subckt.sp里的内容,LVS就可以识别ckt后缀器件。但是这样会出现missing instance的错误(如果原理图里改成n18、p18就不会):

我折腾半天也没解决这问题,希望有人可以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怀疑你的rule可能有问题,你可以看下rule文件里面是否有这两个器件的定义

网友:
你需要include empty_suckt.sp文件

网友:
你看你的.lvs文件中对带p18和p18_ckt的定义,.lvs里面使用PROPERTY W,L的时候,可能只能使用一种器件,也就是说不能带ckt和不带ckt的都用,像我下面这种,但我设置成W,L的时候,带ckt的电阻和不带ckt的电阻就不能一起用,会识别不出来

网友:
把LVS规则文件里面的empty_subckt.sp文件add到网表那里就行了

网友B:
在这个里面添加你的empty_subckt.sp文件LVS就可以识别ckt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里面添加你的empty_subckt.sp文件LVS就可以识别ckt器件了

试了,LVS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会出现missing instances的错误,就和第一楼里最后的错误一样。

LVS好像无法将版图里p18_ckt和原理图里的p18_ckt看成同一个器件。

网友B:
你原理图里面是把p18和p18_ckt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的rule可能有问题,你可以看下rule文件里面是否有这两个器件的定义

LVS rule文件里面有这些,这样算是定义吗?
有点奇怪,LVS rule里面没有n18、p18的定义,但是原理图里面换成n18、p18器件LVS就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原理图里面是把p18和p18_ckt混用吗

是混用了。

但是我把原理图里的器件全部改成带_ckt后缀之后,LVS也还是识别不出来。只有全部用n18、p18,LVS才能顺利通过。

网友B:
你改完之后版图也改了吗?ckt器件一般有识别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完之后版图也改了吗?ckt器件一般有识别层的

版图里的器件都有换成带_ckt后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LVS rule文件里面有这些,这样算是定义吗?
有点奇怪,LVS rule里面没有n18、p18的定义,但是原理图 ...

前两张图是定义,这个内容向上翻,看看有没有#IFDEF XXX_PROPERTY WL这种类型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张图是定义,这个内容向上翻,看看有没有#IFDEF XXX_PROPERTY WL这种类型语句 ...

前面有#IFDEF RC_RUN TRUE/FALSE 和 #IFDEF VIR_ART FALSE。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有#IFDEF RC_RUN TRUE/FALSE 和 #IFDEF VIR_ART FALSE。

找找#DEFINE RC_RUN TRUE/FALSE 定义的是TRUE还是FALSE,在原来的基础上改成相反的看看,你这个规则文件和我的写法不一样,具体原因我不确定,建议你多试试看,改之前要记得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完之后版图也改了吗?ckt器件一般有识别层的

你好,我后来改了一下LVS生成的XXX.src.net网表文件,这样可以让LVS识别原理图里的n18_ckt和p18_ckt。

但是LVS还是无法识别版图里的_ckt器件,明明版图的器件就带有MOSCKT的ckt识别层。请问你之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之前加入empty_subckt.sp文件就能跑了,没遇到这种,这是工艺库问题?

网友(2025-05-11):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里面添加你的empty_subckt.sp文件LVS就可以识别ckt器件了

请问一下,这个界面是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Setup吗?为什么我的是这个界面啊?而且在lvs界面下的inputs->netlist->layout file里面填加了empty_subckt.sp文件也无法运行lvs,显示没有p18_ckt,n18_ckt,mim_ckt

网友:
这个界面下面有个include file,在这里加上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LVS rule文件里面有这些,这样算是定义吗?
有点奇怪,LVS rule里面没有n18、p18的定义,但是原理图 ...

这个是误差进度,建议你先把单独建一个只有p18_ckt的版图和电路,然后用这个rule跑一遍,看看能不能识别。如果单独跑能识别,那就是你当前的版图有些layer没有加或者多加了layer,导致LVS无法识别。如果单独跑也不能识别,就在rule中查找CKT器件的定义,看看前面是否有//。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我也是添加了empty.sp文件,但是LVS会识别成p18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后来改了一下LVS生成的XXX.src.net网表文件,这样可以让LVS识别原理图里的n18_ckt和p18_ckt。
...

您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2025-07-06):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我也是添加了empty.sp文件,但是LVS会识别成p18

你好,我之前发现是调整工艺库的名字导致的问题,我导入了工艺库smic18mmrf,又把它改名成smic18mmrf_new,这样似乎和LVS检测的文件不兼容了,后来我把器件使用的工艺库、工艺库名字全部换回smic18mmrf,LVS就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期待您的回复

你好,我之前发现是调整工艺库的名字导致的问题,我导入了工艺库smic18mmrf,又把它改名成smic18mmrf_new,这样好像是和LVS的文件不兼容了,后来我把器件使用的工艺库、工艺库名字全部换回smic18mmrf,LVS就可以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