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DSMsimulink模型到candence中跑不出结果

楼主(2025-02-09):
simulink模型,仿真没问题
candence模型,参数的计算是按照    k=1/(fs *r*c)应该没问题
但是仿真出来就不行,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个积分器都是反向积分,所以每一级都要反一次向,第三级出来就是反向的信号,接入比较器,我就设置了比较器(第四个VCVS)的增益是负无穷(幅度在1到-1),第一个触发器是类似于保存比较结果,模拟有一个有时钟控制的比较器,后面就是delay0.5个周期的两个反向时钟了,
下面书电路输出,出来根本不行

内部节点电压全都起飞了,第一级输入mV输出V然后kV然后最后一级MV
求大佬指点,也欢迎一起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早日财富自由!

楼主:
仿真结果应该是上面那个,但是都不行(哭笑)

楼主:
VCVS输出已经达到MV不知道为啥

网友A:
输出达到MV说明系统反馈不收敛了。
把滤波器部分单独拿出来开环闭环仿一仿,看看波特图跟matlab结果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达到MV说明系统反馈不收敛了。
把滤波器部分单独拿出来开环闭环仿一仿,看看波特图跟matlab结果是否一 ...

不一样,但是重新算了一下系数也没问题好奇怪

网友:
会不会是套公式的时候频率和角频率搞混了,它们差了2PI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