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复现出错 参数/结构问题

楼主(2025-02-10):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一般的电荷泵设计出来如何查看电流是否匹配?我在out端添加了VDC,但是按理说vdc是直流电压源,是短路的,电流会往vdc流入,但是实际情况是就算开关打开了电流还是很小,拿来了师姐的testbench用同样的out端接入cp_out进行瞬态仿真,就没问题。
请问如何判断电路参数或架构的问题?

刚刚重新测试了一下师姐的testbench发现接入vdc是没问题的,那就是我的电路存在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大概是哪里的参数问题,又或是结构问题?电路是从
ALow-Power 24 GHz Phase Lock Loop with Gain-Boosted Charge Pump Embedded in 0.18
μm
COMS Technology
》这篇文章摘下来的。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在设计的过程中想先进行复现,但是发现连如何设计参数,判断电路工作情况都不知道,有点摸不着头绪,不知道如何进行下去了,感谢各位。现在是按照比例放大了10uA电流,设计是五倍放大,但是实际上4倍多,应该很正常,在左边两条电路都表现了出来,在开关电路上就会出现问题,不太理解为什么,谢谢大家。

复现电路

复现电路

楼主:
另外我基于这篇文章的电荷泵添加了UP/UPB端和简单的五管OTA进行电压钳位,请问大佬们这种架构可行吗?

楼主:
今天把复现电路激励的vpulse换成vdc进行电流测试,发现好像能行了,现在的问题是DN电流在导通时会存在抖动情况,相对的红色的UP电流较为稳定。另外可能初始化的时间过长?还有就是修改后的架构是否可行还在尝试。感觉接下来应该先把电流抖动问题解决了,然后换成vpulse。感觉之前电流信号是那个样子的基本原因还是信号带宽不足以打开电荷泵,需要进行参数优化……

激励改为vdc后UP/DN电流

激励改为vdc后UP/DN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