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gma-delta ADC 兼职

楼主(2025-02-10):
本人可以兼职做Sigma-Delta ADC 也可以做技术指导  如有需要站内联络或者加qq:1287368714

已经成功量产三款Sigma-Delta ADC  分别 使用混合SAR-Sigma 架构   常规 3阶 CIFF  mash2+2

网友A(2025-04-16):
赞,
老师请教下:Sigma-Delta ADC对于多BIT输出怎么转换成单bit进行PSD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
老师请教下:Sigma-Delta ADC对于多BIT输出怎么转换成单bit进行PSD处理呢。
...

没区别,嫌麻烦直接转成10进制

网友(2025-08-07):
Sir, could you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contact@powency.in? We need help to design Sigma Delta ADC. We have a third-order and second order discrete SDADC schematic, let me know if you can tune it for the 180nm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