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spef+给pt用

楼主(2025-02-10):
哪位大神有关于提取spef的详细设置吗?现在提取出来就是晶体管级,提不出来门级。想知道关于calibre的详细设置和文件得配置

网友:
给PT用的话,不是用star RC提吗?

楼主:
我看有帖子说用calibre提的

网友A:
过lvs 的时候是hcell 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lvs 的时候是hcell 过的吗?

是呀,然后就是不出门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然后就是不出门级

那最后一步抽取要把hcell list里面 的那些cell 都有过滤掉吗?设置有设吗?

楼主:
这就是我的设置,我不清楚您说的是哪个设置,请帮忙看看需要设置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最后一步抽取要把hcell list里面 的那些cell 都有过滤掉吗?设置有设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最后一步抽取要把hcell list里面 的那些cell 都有过滤掉吗?设置有设吗?
...

再问下,这个需要门级的calibre  rulefil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下,这个需要门级的calibre  rulefile吗

没有门级 runset 一说。

我这边之前走的流程是calibre + starrc,个人对pex 不了解。具体设置我这边无能为力。
我这边只能提供思路,个人觉得工具抽取逻辑是一样的。
你这边抽取不出来门级的,可以先检查一下,hcell lvs 这里结果是不是每个cell 都过了。请单独跑hcell lvs . 这个没问题的话,就是最后抽取设置的问题了,那这个就需要你自己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门级 runset 一说。

我这边之前走的流程是calibre + starrc,个人对pex 不了解。具体设置我这边无能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A:
没有门级 runset 一说。

我这边之前走的流程是calibre + starrc,个人对pex 不了解。具体设置我这边无能 ...

您好,请教下calibre + starrc的flow, calibre过了hcell的话,请问starrc这边需要做什么特殊设置来抽门级的spe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