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Net

楼主(2025-02-10):
做eco innovus addNet 之后get不到,有大佬遇到过吗,求助

网友A:
单独添加一个net ,而不去将net 挂在任意一个pin 上,这个net 只能用dbGet抓到。当挂在某个pin 上后,就可以get_nets 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添加一个net ,而不去将net 挂在任意一个pin 上,这个net 只能用dbGet抓到。当挂在某个pin 上后,就可 ...

感谢指教,学习了

网友B(2025-06-13):
引用 网友A:
单独添加一个net ,而不去将net 挂在任意一个pin 上,这个net 只能用dbGet抓到。当挂在某个pin 上后,就可 ...

你好,PR之后出现很多没有挂任何Pin的net,这正常吗?为什么deleteDanglingNet删不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PR之后出现很多没有挂任何Pin的net,这正常吗?为什么deleteDanglingNet删不掉呢?
...

应该是不正常的,这种问题我没有遇见过,工具照道理是不会加没有用的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正常的,这种问题我没有遇见过,工具照道理是不会加没有用的线的

...

感谢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