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运放仿真问题

楼主(2025-02-10):
我目前在做恒跨导的轨对轨的运放,想请问一下仿真的话,除了看开环和闭环的增益和相位裕度外,还应该看哪些指标呢?

网友A:
1.既然是恒gm,首先得扫一遍Vincm; 2.常规运放的指标,增益、带宽、相位裕度、调整率、PSRR、精度、offset。。。。 3.看你模块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既然是恒gm,首先得扫一遍Vincm; 2.常规运放的指标,增益、带宽、相位裕度、调整率、PSRR、精度、offset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零点飘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