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画过华虹bcd工艺180nm的 下面这个DRC报latch up 错误是什么意思嘛 求详解

楼主(2025-02-10):
(图片)

网友:
提醒你需要额外去跑latchup的rule。

网友A:
去用华虹提供latchup文件去单独跑LP,就是他提示你的那个压缩包,解压后自己填你们项目的内容,设置好环境后单独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用华虹提供latchup文件去单独跑LP,就是他提示你的那个压缩包,解压后自己填你们项目的内容,设置好环境 ...

我找到有这个说明文件 但不知道如何操作 用linx命令界面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2025-03-25):
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库吗哥

网友:
就和跑drc一样,把rule换成那个压缩包里的rule件跑

网友B:
刚刚用这个工艺做完了这个ADC项目,把华虹工艺的跑latch的压缩包找到,按里面的说明文件操作。具体地说:需要改run、flag_file、setup.csh这三个文件。其中1.run文件需要把GDS和flag_file路径写入;2.flag_file文件你需要定义电源和地,就是电路中电源和地的名字,需要全部写入;3.运行latchup检查:source setup.csh。检查结束后,查看生成的d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用这个工艺做完了这个ADC项目,把华虹工艺的跑latch的压缩包找到,按里面的说明文件操作。具体地说:需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用这个工艺做完了这个ADC项目,把华虹工艺的跑latch的压缩包找到,按里面的说明文件操作。具体地说:需 ...

commandfile是什么?.DB在运行哪里产生?

网友(2025-07-01):
引用 网友B:
刚刚用这个工艺做完了这个ADC项目,把华虹工艺的跑latch的压缩包找到,按里面的说明文件操作。具体地说:需 ...

请问你有这个工艺库的版图规则文件吗?或者design rule之类的?我在画这个工艺库的版图,发现只有PDK使用手册。qq:236564703

网友C(2025-10-17):
引用 网友B:
刚刚用这个工艺做完了这个ADC项目,把华虹工艺的跑latch的压缩包找到,按里面的说明文件操作。具体地说:需 ...

我source这个文件的时候提示 LD_LIBRARY_PATH:Undefined variable,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一个第三方提供给华虹的文件,加强版的latch up chec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source这个文件的时候提示 LD_LIBRARY_PATH:Undefined variable,这个怎么回事?

...

需要把config和setting文件好好设置一下的,印象中这个是csh的代码。需要按照readme文件一步步操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