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出现衬底B6B

楼主(2025-02-10):
请问大家这个p管上面为什么会出现B6B这种符号呢,旁边的为什么没有,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以及下面的n管上面也出现了奇怪的符号

网友A:
某个管子的识别层吧,可以看看这个识别层的名字,去design rule里看看啥意思

网友B:
这不是符号,是图层layer;你的display 设置的,你可以选 LSW 的 used,看看都有哪些 layer,然后在 DR 里面查看具体 layer 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个管子的识别层吧,可以看看这个识别层的名字,去design rule里看看啥意思 ...

谢谢回答,还是有点疑问:我是打开了显示飞线之后才出现的,而且有的管子有,有的管子没有,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没有打开飞线的时候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符号,是图层layer;你的display 设置的,你可以选 LSW 的 used,看看都有哪些 layer,然后在 DR 里 ...

谢谢回答,还是有点疑问:我是打开了显示飞线之后才出现的,而且有的管子有,有的管子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没有显示全部飞线的话就是下面这个样子,而且在used layer中也没有找到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出现图层和没出现图层的管子q一下,看看是不是同类型的,是同类型的就不用管。

网友:
把Display Resource Editor 打开,选All LPPs 看看 y0 到 y7 以及hilite in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出现图层和没出现图层的管子q一下,看看是不是同类型的,是同类型的就不用管。 ...

好的,谢谢您,显示的是同一个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