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如何输出带上电源label的gds

楼主(2025-02-10):
icc2输出gds版图后,在virtuoso中打开时,总是要手动添加一下电源的label
工具如何自动输出呢?

网友A:
直接在电地上画两个电/地的termi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电地上画两个电/地的terminal

你好,是用create_terminal这个命令吗
我放的时候工具会把VDD的名字改成VDD_1,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用create_terminal这个命令吗
我放的时候工具会把VDD的名字改成VDD_1,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  create_terminal   ,改名的话  你看看别的地方是不是已经有VDD了 (可能是只有一个terminal属性,但是没有实际定义的label)  这个是按顺序加的,你多画一个,后缀就会加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create_terminal   ,改名的话  你看看别的地方是不是已经有VDD了 (可能是只有一个terminal属性,但 ...

还想请问一下,版图在virtuoso中打开时,label的层次用的是M5 drawing,icc2导出版图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用MnTXT metal5 这个层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