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异步SAR逻辑时序疑问

楼主(2025-02-10):
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异步SAR逻辑时序的帖子,一直不懂,为什么异步的CDAC建立要等到VALID传到CLK1再传到D1才开始建立,直接从CLK1开始建立或者等VALID 一出,就建立不是更快吗?

网友A:
CDAC必须要根据比较器输出结果来切换开关,如果不等D1採完比较器输出结果,那你的CDAC不就都在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AC必须要根据比较器输出结果来切换开关,如果不等D1採完比较器输出结果,那你的CDAC不就都在乱跳? ...

D1是不是这个图里没画出来,我看错了,我之前以为这里面的CLK2就是D1

网友:
引用 楼主:
D1是不是这个图里没画出来,我看错了,我之前以为这里面的CLK2就是D1

图片下半部份有画出D1,旁边文字描述想强调的是CLK1以及D1之间的时间延迟 t6,CLK2理论上会是在更后面才出现

网友(2025-05-08):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比较器的输出有两种,一种是0/1(比较),另一种是1/1(复位),那么Valid信号会有0和1两种,因此不能让比较器的复位信号对CDAC有影响,所以后边会有一个D触发器把比较阶段的结果存储下来;D触发器之后才会经过一个结构来把CDAC置为成Vref或者A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