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数字误差纠正(DEC)电路疑问

楼主(2025-02-10):
CCLiu这篇文章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中DEC电路是如何实现overflow检测的,为什么将最高位进位和B3c用一个半加器加起来就能检测overflow,他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几个关键点:

1】补码:-73
2】1位加法器:sum(1+A)=/A, carry(1+A)=A
3】结合1和2,最后溢出位为/B3c

至于为何用-73,猜想跟分段编码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关键点:

1】补码:-73

好的,我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