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获得运算放大器负载值?

楼主(2025-02-10):
在设计运放的时候,一般是设计好外部电路,确定好运算放大器负载容值后再设计放大器

请问一下怎么获得这个容值呢?请教一下流程

网友A:
你的下级电路要么就是自己做的要么就是别人做的,别人做的问别人,自己做得就自己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下级电路要么就是自己做的要么就是别人做的,别人做的问别人,自己做得就自己算呗 ...

请问可以软件仿真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软件仿真出来吗

这一般用不到仿真啊,假如你运放的输出如果接到一个管子的栅端,那你这里的电容不就是这个管子的cgg么,你想精确点就跑个dc看看这管子cgg多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