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_vip的bus_clear功能

楼主(2025-02-10):
小白求助IC验证大佬,vip相关的bus_clear的cfg已经照着user_guied上配置了一遍,宏也添加了,但是vip作为从机并没有将sda拉低,观察i2c_vip的bus_clear例子发现,vip的例子中也没有拉低。

楼主:
有没有大佬教教,万分感谢!

楼主:
在svt_i2c的bus_clear的例子中添加了宏,例子中从机将SDA拉低了,但是我的soc环境上也是这样配置的,vip并没有将SDA拉低

网友:
不知道你们用的哪个版本的i2c_vip,我们这边s家U-2022.12版本的,文档上写了一些功能,实际上是不支持的,也可以找AE支持问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VIP根本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svt_i2c的bus_clear的例子中添加了宏,例子中从机将SDA拉低了,但是我的soc环境上也是这样配置的,vip并 ...

说明你的define没有加对。

按照vip的example,你需要加在vcs_build_options.
以下是我跑的vip的example,上图是有bus_clear,下图是无bus_clear。和example的时序配置是对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define没有加对。

按照vip的example,你需要加在vcs_build_options.

多谢,我vip里面后面也加了,vip的例子就将sda拉低了,但是我的soc环境种也添加了这个宏,但是我的环境中vip没有将sda拉低

网友A(2025-03-21):
引用 楼主:
多谢,我vip里面后面也加了,vip的例子就将sda拉低了,但是我的soc环境种也添加了这个宏,但是我的环境中 ...

看一下log里有没有这个宏,如果没有,说明还是没添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log里有没有这个宏,如果没有,说明还是没添加上

vcs.log里面有,加上了,但是还是没有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