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传输求助

楼主(2025-02-10):
各位大佬好,小弟想咨询一个跨时钟域传输问题,具体如下:

clka时钟域下有一电平信号signal_a,signal_a的高电平和低电平会持续足够长周期。
现在clkb时钟域下对signal_a进行采样,判断哪一个时刻signal_a从0跳变至1或从1跳变至0。

这种情况下,需要先对signal_a做两级同步再进行边沿检测,还是直接就可以做边沿检测呢?直接进行边沿检测的话,即便当前周期发生了亚稳态,在下一周期也能检测到稳定的0或1,可以判断signal_a的翻转

网友:
最好用两级同步,直接检测抗干扰差

网友:
先两级同步,再边沿检测。
直接边沿检测没意义。边沿检测最基本的电路就是一个DFF加一个XOR。XOR是组合逻辑,只要一个输入是异步,出来依然还是异步,后面电路依然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