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place_opt的时候报legalization,违反pg_drc

楼主(2025-02-11):
初学ICC2产生疑问,请教各位大神,place_opt过程中一直弹这个 ,看着像几乎所有instance都报了一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看了下row site 也没问题,电源stripe也打上了。

Warning: After 480000 legalization trials, instance xxx (Q4DFFRBREX1) has the following legality failures: (LGL-164)
================ Instance Legality Failure Profile ===============
                                                      non-overlap
         rule                 failures    failure %    failure %
------------------------------------------------------------------
pg_drc                         480000       100.00%      100.00%
==================================================================

网友:
follow pin没有打? (猜的,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A:
place之前connect_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之前connect_pg

走的non-UPF, 已经通过connect_pg_net -net {VDDCORE} [get_pins -design [current_block] -quiet -physical_context {*/VCC}]  这样的命令连接了电源地,不过跑的时候有报error  : Missing supply net information on pin xxx of cell analog_top, this pin is missing related power/ground pin information ,不知这个error是否是造成前边描述的原因

网友B:
信息太少了,至少也要放个layout图看看pg情况。
那就来猜测一下, 是几乎所有cell type都报了还是几乎所有的Q4DFF那种register都报?前者说明应该是follow pin,site row相关,后者可能是pg stripe密度太高?刚好卡这种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太少了,至少也要放个layout图看看pg情况。
那就来猜测一下, 是几乎所有cell type都报了还是几乎所有 ...

重新跑了一下看了下,有Q4D也有Q2D的,

楼主:
check_mv_design 会出现批量error:
Error: Power and ground related supply net(s) of signal pin 'analog_top/xxx' cannot be determined. (MV-050)
但是没有用upf的,是connect_pg_net来连接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上述error,不知道place 失败是否跟此error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