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设计请教

楼主(2025-02-11):
这是一个我最近在做的VCO,现在震荡在8G左右,但是为啥仿真Voutp和Voutn的电压波形失真这么严重呢,请问是啥原因?
另外想要优化这个VCO使其噪声尽可能小,抖动尽可能小,请问有流程或者方向可以指导一下吗。
或者恳请大家推荐几篇相关的论文谢谢!!

Voutp和Voutn的电压

Voutp和Voutn的电压

网友A:
你看下栅极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栅极的波形

前辈,栅极的波形是这样

栅极波形

栅极波形

网友:
漏极的波形这样,大概率是因为你的谐振器导致的波形整形了,你先看看你的谐振器阻抗,栅极这样大概率是电流太大导致饱和了,没出来正弦波。你先调好最简单的F类振荡器吧,一步步来,感觉你原理还没弄懂

网友A:
漏极这样子大概率是谐振器的高次谐振峰导致的,共模跟差模,栅极这样大概率是电流太大饱和了,你先看看最简单的F类振荡器,一步步来,弄懂原理先。文献的话你这个电路的原文献可以看看,F类振荡器,波形整形振荡器都可以看,都类似的,另外版主写的几篇论文也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极这样子大概率是谐振器的高次谐振峰导致的,共模跟差模,栅极这样大概率是电流太大饱和了,你先看看最简 ...

感谢!请问前辈,那我第一步是不是可以像论文这样,先把谐振器的阻抗调好,让阻抗出现这个波形?

阻抗

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前辈,那我第一步是不是可以像论文这样,先把谐振器的阻抗调好,让阻抗出现这个波形?

...

是的,我建议你先仿个简单的熟悉一下再进入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建议你先仿个简单的熟悉一下再进入复杂的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建议你先仿个简单的熟悉一下再进入复杂的

前辈抱歉再打扰一下您,目前谐振频率是7G

我扫共模阻抗无论怎么扫参都只有一个峰值,没有出现原理图中的双峰;差模阻抗感觉也不太对,请问前辈有啥解决方法吗

原理图

原理图

共模

共模

差模

差模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抱歉再打扰一下您,目前谐振频率是7G

我扫共模阻抗无论怎么扫参都只有一个峰值,没有出现原理图中的 ...

要么就是像这个图一样,有一个正的峰值有一个负的峰值

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