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计算核与查表匹配问题

楼主(2025-02-11):
有许多个计算核(假设100个),每个计算核相同且都需要用到同样的查找表,表的深度还挺大(比如深度10240,位宽32),且计算核需要用到的查表的速率是3/4/5个时钟周期一次,该怎么设计查找表与计算核的对应关系,使其时钟频率和资源能够更优。

网友:
mark,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前面使用仲裁,后面使用16384*32/8192*64/4096*128,双口ram,(uram),分成两路查找;或者用两个查找表,可以有四路;仲裁、uram读,返回值,三个周期;

网友:
对于数量庞大的查找表,单个最终结果消耗资源巨大,可采取分层,在层间二次或多次运算,达到减少查找表资源占用。层间可以使用多个尺寸较小的查找表。用计算替代存储或用存储替代计算,以达到最终的资源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