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运算跨导放大器的跨导的正确仿真方法

楼主(2025-02-11):
现在在搞运放线性化的论文复现,想问下各位大佬,我这样仿真运放的跨导对吗?输出端接的是直流电源0.9V,这样做出一个交流的短路,1.8V电源电压供电,输入端电压AC值设置为1V,通过测量输出端电流得到总跨导Gm=Iout/Vin(Vin=1V)

楼主:
还有,运放是全差分的,工艺是smic180nm

网友A:
很久没搞过全查分运放了,不过我觉得你这个方式可能不对,按你的电路你输出直接强行产生了900mV的差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如果我来仿的话,我觉得只要保证全差分运放的共模反馈是正常工作的,op外部不存在反馈,那么需要给输入对管提供一个偏置电压,这样电路状态就正确了。跨导就直接上两个port仿真Y2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搞过全查分运放了,不过我觉得你这个方式可能不对,按你的电路你输出直接强行产生了900mV的差分,我 ...

还真是,我的输出不应该再加偏置。运放正常工作之前调好了,现在我想测出输出的电流来计算跨导,是不是应该在输出两端接上一个大的电容,近似为输出交流短路,然后采集电流算跨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搞过全查分运放了,不过我觉得你这个方式可能不对,按你的电路你输出直接强行产生了900mV的差分,我 ...

大佬你说的Y21的方法我还是不太了解,我们学的提过一点定义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说的Y21的方法我还是不太了解,我们学的提过一点定义而已

就是sp仿真,你可以去学习一下。如果按照你的方法来说的话,你应该只需要输出之间接一个dc=0的电压源测流过这个电压源的ac电流就行了,不需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sp仿真,你可以去学习一下。如果按照你的方法来说的话,你应该只需要输出之间接一个dc=0的电压源测流 ...

谢谢大佬,我去学习一下,再试试换成dc=0的电压源行不行

网友B(2025-04-30):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去学习一下,再试试换成dc=0的电压源行不行

最后加dc电源的仿真方法是可行的嘛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加dc电源的仿真方法是可行的嘛 学习

对于全差分运放,最主要的是:输出正负端分别接电容负载,dc=0的电压源其实相当于导线,实测对比过,加不加都一样

网友(2025-07-15):
外挂1F电容,直接仿真AC,看COUT/PLUS的AC特性就是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