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问题求助

楼主(2025-02-11):
看文献看到这种以环形振荡器作为传感器,但是想不明白应该如何起振,需要再外接电压吗?小白求教

楼主:
是增益不够的问题吗?

网友:
加噪声仿真

网友A:
你VDD加个上电过程就能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VDD加个上电过程就能启动了

什么意思我没太理解,我加了3v直流没有用

楼主:
这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环形振荡器的基本原理
环形振荡器通常由多个反相器(如非门)组成一个闭环。由于奇数个反相器的总相移为180度,当电源接通后,电路会开始振荡,输出周期性的方波信号。

起振条件
环形振荡器的起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电源电压:必须外接稳定的直流电源,通常为+5V或+3.3V。电源电压的变化会影响振荡频率。
环路增益:环路中的每个反相器必须提供足够的增益,确保总增益大于1,以维持持续振荡。

作为传感器的应用
环形振荡器作为传感器时,其振荡频率对环境参数(如温度、压力、湿度)敏感。当环境条件变化时,传感器部分的阻值或电容值变化会改变振荡频率,从而实现测量。

用户可能遇到的问题
无法起振:检查电源连接是否正确,确保电源电压稳定。同时,确认反相器的增益是否足够。
振荡不稳定:可能需要添加滤波电容或调整电路参数以提高稳定性。

网友:
加入噪声进行仿真,只加直流没办法起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没太理解,我加了3v直流没有用

就是那个VDD要有一个从0到3V的过程。不能只用VDC。

也可以给电路中的某个节点设置初始状态。

网友B:
你这种要奇数阶吧,偶数直接锁存了吧

网友:
然后可以给其中一条线一个0V的状态,在tran仿真中把仿真最大步长减小,弄成max step=1n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要奇数阶吧,偶数直接锁存了吧

这里是奇数阶

网友B:
要出波形可以给out一个0V的初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出波形可以给out一个0V的初始状态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结果这么差

网友:
你这里还没有起振吧

网友B:
我刚刚搭的仿真是这样的

网友:
你这里tran怎么仿1s啊,要是起振不知道要跑多久,一般先跑1u看看

网友B:
而且你电源是怎么加的啊,感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电源是怎么加的啊,感觉不对

直接vdd加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搭的仿真是这样的

麻烦可以看看电路图和仿真设置吗

网友:
就和你基本一样啊

网友B:
我感觉你的管子应该是1.2v的管子,vdd应该加1.2

网友:
然后在ade l界面那有个simulation里面有给初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的管子应该是1.2v的管子,vdd应该加1.2

我更改了几次vdd最后输出结果v都是1.5,波形不变,vdd1.2v时最后输出也是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
你加起始条件了吗?

网友:
然后你tran仿真不要仿1s啊,仿1u看看

网友:
在这里面加一下初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起始条件了吗?

起始条件是什么,tran仿真我也改成100n了是这样的

网友B:
你这样接的vdd下面能上到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接的vdd下面能上到电吗?

我看你的那个电路图也是这样接的vdd啊

网友:
这样设置一下,可以把out的初始状态弄为0

网友B:
我是给pin,然后用stimuli直接给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给pin,然后用stimuli直接给电压了

怎么仿真的时候给pin上电?

网友B:
在set up->stimuli里面,就可以给pin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et up->stimuli里面,就可以给pin上电

可以麻烦截张图吗谢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et up->stimuli里面,就可以给pin上电

网友B:
把enadled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enadled勾上

dc一个1.5一个0就行吗

网友:
function改成dc,然后输入你的电压,点apply,最后点ok

网友B:
对,vdd看你给多少,gnd给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vdd看你给多少,gnd给0

不好意思哥他现在直接成阶跃了是不是还是gnd接的问题

网友B:
你初始状态给了吗?还是时间太少了,给10u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初始状态给了吗?还是时间太少了,给10u看看

初始out给的0,时间给1s也不变的

网友B:
你在tran仿真界面那有个option,打开这个,把max step改成1n看看,仿10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tran仿真界面那有个option,打开这个,把max step改成1n看看,仿10u

还是一样

网友B:
啊,你怎么连的,怎么弄不出来呢,你把vdd改成1.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你怎么连的,怎么弄不出来呢,你把vdd改成1.2试试

不好意思哥,还是一样,我把vdd从0.7到5基本都试了还是不变,太麻烦您了

网友:
好奇怪啊,振荡器一般给起始条件或者把仿真步长减小就可以起振,你这里是直接仿这个原理图吗,还是外部还接了什么

网友B:
你不会是两个z没连上吧,好像是一个大写一个小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两个z没连上吧,好像是一个大写一个小写的

感谢感谢哥就是这个问题,真的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没太理解,我加了3v直流没有用

上电过程,加DC肯定启动不了,你加个vpwl模拟VDD上电

网友C:
在ADE里给一个初始信号就可以了,最近在做环形振荡器做感温前端的温度传感器,贴主可以分享一下这篇论文吗,我看了好多论文好像没看到你这篇

网友:
在ADE里面给好激励和初始状态就好了,最近在写这方面的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图片对应的论文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DE里给一个初始信号就可以了,最近在做环形振荡器做感温前端的温度传感器,贴主可以分享一下这篇论文吗 ...

我看的论文里只有这么一张图,提了一嘴ro做感温前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的论文里只有这么一张图,提了一嘴ro做感温前端

请问这篇论文叫啥名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