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生成cdl端口没有in/out属性,转schematic后全为输入

楼主(2025-02-11):
v2lvs生成cdl端口没有in/out属性,看了下v2lvs -h 里面所有的选项好像都没有是关于给端口添加输入输出选项的。
例:.SUBCKT por_sync por clk rst_n

转schematic后端口全为输入,只有默认模块第一个端口为output。只能在virtuoso中手动修改。

请问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A(2025-03-21):
请问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解决了吗

没有,放弃那种数模混合的仿真方法了,lvs就直接拿spi和gds比对,数模混仿就直接用Verilog包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