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dl网表是类spice网表吗

楼主(2025-02-11):
数字后端中v2lvs工具是把verilog门级网表转换成cdl格式或spice网表吗?cdl算是类spice网表吗,和spice有什么关系呢?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A:
是的,CDL是在SPICE的基础上做了些扩充,一般纯SPICE不支持的部分以注释的形式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CDL是在SPICE的基础上做了些扩充,一般纯SPICE不支持的部分以注释的形式存在 ...

感谢解答!

网友:
cdl一般是模拟模块,和spice的作用差不多,都可以用来做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