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script

楼主(2025-02-11):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  这里直接赋值via属性怎么不行,需要用什么函数呢?

网友:
Library 有M2_M1 这个via 么?没有就赋不上了

网友:
eval 等号 不能出现在viaDefName的左面或者右面,换孔脚本不能这样写

网友:
ViaDefName属性是只读的,不能被修改,换孔可以用获取旧孔参数,再新建dbCreateVia一个,再删除旧孔的思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