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们可以看看不常见的LVS错误么?

楼主(2025-02-11):
图一是跑lvs 的提示,说没定义AVDD这个参数这个是什么?怎么改啊,没明白哪个环节出错了

图二是我具体看错误的时候,我加dum就是dummy(画框)然后我看他识别错了。我没去改原理图,我直接改的网表,我觉得网表没啥问题。但看那个管子识别DM1识别为了二极管
图三是一个我加w=3um的dummy管子,被认为是一个5.11um的dummy,lvs识别的超出的管子w就是被误识别的那个管子(怎么办呢大佬求助,重新画也是)

1

1

2

2

3

3

网友A:
你不能写DM*(以D开头表示diode),你得写MM_DUM1 (以M开头

网友B:
1.AVDD添加到runset里的powername没

网友B:
2.不清楚,楼上大佬说的试下,我蹲个结果
3.会不会其他地方的dummy在点路上添加有遗漏(或者是说由问题2引起的?)

网友C:
1. 版图有问题 提取异常后工具 进行忽略,可以先不查。
2. 电路网表如何来的,按理说从电路提取出来 是不能错的,除非库的CDF 有问题;排除这个问题的话用验证呈现上版图是没有识别出任何器件,电路网表有器件 问题还是在版图。
3.不是现有电路 再画版图么 ?电路是5um 你画成3um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写DM*(以D开头表示diode),你得写MM_DUM1 (以M开头

好的佬明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版图有问题 提取异常后工具 进行忽略,可以先不查。
2. 电路网表如何来的,按理说从电路提取出来 是不能 ...

佬是这个样子的
对于2 的话我在熟悉网表的操作,所以我的电路原理图里面没有加dummy ,然后我先生成没有dummy的网表,然后在网表里面修改添加我的dummy 。

对于1 我看了显示好多未定义的参数,p33 AVDD AVSS ......都显示图1的那个提示,我也是第一次见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对于3 原理图有差分对的dum管(5um 4个),原理图带的,然后我又添加的了电流镜的dummy(电流镜的dum是我在网表里面直接加的(3um 1个),原理图没有),尺寸不一样,四端都是AVSS, 很奇怪他识别成了差分对的(把3um和5um识别在了一起,一共5个多了一个)

我明天试试修改一下命名,一楼提出了可能,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VDD添加到runset里的powername没

谢谢佬,我看了显示好多未定义的参数,p33 AVDD AVSS ......都显示图1的那个提示,我也是第一次见不知道有什么问题,runset文件我还没看过里面有什么我一直把他当成保存路劲的文件。我明天看看能不能找到power name这个定义。

佬插个题外话想看懂这些文件的定义要学什么语言,skill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不清楚,楼上大佬说的试下,我蹲个结果
3.会不会其他地方的dummy在点路上添加有遗漏(或者是说由问题 ...

佬我解决了给您个回复

网友:
暂时看起来都是版图的问题,其次自己加DUMMY网表,不懂spice语法的话,建议通过LVS 过滤去过滤DUMMY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佬是这个样子的
对于2 的话我在熟悉网表的操作,所以我的电路原理图里面没有加dummy ,然后我先生成没有d ...

注意工作流程规范

选择好的合适方法事半功倍
尽量减少人工干预
如:
加dummy  在电路里面添加 更高效快捷 ,能减少出错几率,更方便检查是否出错。
在网表里面加耗时 出错几率都比较高也不容易检查,更对添加编写人员 对添加的器件网络要有清晰的认知和记忆才行

选好方法!!!
规范流程!!!
减少出错!!!
减少迭代!!!
节省检查 分析  沟通时间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工作流程规范

选择好的合适方法事半功倍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工作流程规范

选择好的合适方法事半功倍

谢谢大佬的建议

网友D:
二楼说的是正确的,你试过了吗?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说的是正确的,你试过了吗?结果如何?

佬 我是小白不知道powername在哪里,runset界面不熟,请问佬哪里有介绍lvs runset界面设置的文章呀,可否指条路

网友E:
1、calibre→run lvs→set up→LVS Options→Power nets、Ground nets 添加
dummy器件添加,要么在电路上全部都添加,要么直接忽略(lvs option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1、calibre→run lvs→set up→LVS Options→Power nets、Ground nets 添加
dummy器件添加,要么在电路上全 ...

okok.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