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TPG后仿通过,但机台测试不通过都会有什么原因呢?毫无头绪

楼主(2025-02-11):
各位大佬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就是ATPG带时序的后仿通过,但是在机台测试上还会有好多mismatch,这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大家

楼主:
之前推pattern时设置的blackbox会有影响吗

网友A:
按说blackbox不会有影响,blockbox的输出是x的,应该会屏蔽的。

网友B:
stuck还是transition?
chain是否pass?
降频是否pass?
ATE配置是否正常?电源,IO驱动?
ATE上看波形分析下?
fail log diagnosi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uck还是transition?
chain是否pass?
降频是否pass?

好,谢谢您,我逐一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blackbox不会有影响,blockbox的输出是x的,应该会屏蔽的。

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谢谢您,我逐一排查

佬,我还想问一下最后一项我不太理解,diagnosis是需要用到工具吗?还是直接在机台测试后的fail log分析,我目前收到的就只有图片这个文件,这是算是fail log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佬,我还想问一下最后一项我不太理解,diagnosis是需要用到工具吗?还是直接在机台测试后的fail log分析 ...

需要让机台工程师给你转一个faillog出来,然后用ts工具吃pattern,faillog,flatten model来定位,是一套很成熟的debug流程的,找你们的AE要个脚本就行了

如果是mbist fail的话,就要用silicon insignt来debug,当然,高手也可以直接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让机台工程师给你转一个faillog出来,然后用ts工具吃pattern,faillog,flatten model来定位,是一套 ...

了解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让机台工程师给你转一个faillog出来,然后用ts工具吃pattern,faillog,flatten model来定位,是一套 ...

佬,有脚本模板嘛,另外ATE给的log文件,我通过run_diagnosis读入,老是显示格式不正确,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佬,有脚本模板嘛,另外ATE给的log文件,我通过run_diagnosis读入,老是显示格式不正确,不知道怎么回事
...

同问同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佬,有脚本模板嘛,另外ATE给的log文件,我通过run_diagnosis读入,老是显示格式不正确,不知道怎么回事
...

需要转换下格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转换下格式啊。

怎么转换,第一次做不知道正确格式啥样的

网友(2025-04-16):
稳定的FAIL ,可能要查下,scan的时序问题。每次点测,Pattern FAIL的 address不一样。可以把数字电源外灌试一下。排除IRdrop问题。也要考虑下ATPG 设计时 SRAM输出的控制电路是否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