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 ADC积分器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5-02-11):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图中是第一级和第二级积分器的差分输出,我很疑惑为什么第一级没有毛刺,第二级就存在毛刺,然后对比simulink建模,第二级如果考虑毛刺的话输出幅度就比simulink的幅度要一二百mV,那大家会有这种情况吗,这个毛刺出现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可以不考虑毛刺,毛刺是正常现象不影响?

网友A:
第二级的FB DAC 怎么接的, 第二级的amplifier GBW和采样率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的FB DAC 怎么接的, 第二级的amplifier GBW和采样率什么关系

您好,amp用的是理想的,GBW已经足够大了,然后图2和图3分别是第二级的积分器和DAC

网友:
看你用的是理想运放和开关,再看波形图,这个毛刺很宽,并不是通常意义的开关切换或者运放过冲形成的毛刺。很明显这是你的时序中间有一段空隙,这时你时序设计带来的问题,是否有影响和有必要消除,结合结构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amp用的是理想的,GBW已经足够大了,然后图2和图3分别是第二级的积分器和DAC
...

应该和下面说的时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