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后仿通过但机台测试会有mismatch,都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5-02-11):
各位大佬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就是ATPG带时序的后仿通过,但是在机台测试上还会有好多mismatch,这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大家,一开始推pattern
脚本里设置的blackbox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先用faillog 做一下diagnosis 吧,看看fail 在哪一部分逻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faillog 做一下diagnosis 吧,看看fail 在哪一部分逻辑上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这原因,可太多了~ 比如大量fail,那有可能你的pll啥的都没起来,或者tdr不对,比如少量fail,可能你的block tdr setting和retarget的时候不match等等,原因很多,只能diag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用faillog 做一下diagnosis 吧,看看fail 在哪一部分逻辑上

请问做diagnosis流程,run_diagnosis fail.log,是把ATE输出的log文件读入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做diagnosis流程,run_diagnosis fail.log,是把ATE输出的log文件读入就好了嘛?
...

同问

网友:
需要对应的image 文件以及wgl或者stil 格式文件,然后把faillog 处理成diagnosis 工具可以识别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原因,可太多了~ 比如大量fail,那有可能你的pll啥的都没起来,或者tdr不对,比如少量fail,可能你的bloc ...

佬,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ATPG后仿为什么会比较scan_en这个信号的期望值和得到值,按理来说,他不是应该是一个input信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佬,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ATPG后仿为什么会比较scan_en这个信号的期望值和得到值,按理来说,他不是应 ...

就是这样

楼主:
错了,是这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了,是这个图

你这个是chain或者serial的pattern fail,这个的定位只能看到output port上,并不能定位,或者很难定位到真实的哪个寄存器

建议你用parallel simulation来看mismatch,会很容易找到真实fail的寄存器,然后根据flatten model(如果是简单的x mismatch,直接定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chain或者serial的pattern fail,这个的定位只能看到output port上,并不能定位,或者很难定位到 ...

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