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tp 文件格式转换

楼主(2025-02-11):
用 filezilla ftp 用ASCII的传输模式下载了一个二进制文件(实际是分割成多个文件的压缩文件). 有什么办法吧ASCII格式还原为binary格式呢?谢谢

网友:
用asicii的方式传的binary文件呀?这个估计有问题的。
直接用cat 将多个文件合并到一个文件,试一下吧。

网友:
如果您的文件是以二进制或 ascii 格式传输的,这不应该影响您的最终文件,但如果您的文件在传输过程中损坏(ascii 文件在传输过程中未被压缩),那么您应该再次下载它们。

网友:
如果您的文件是以二进制或 ascii 格式传输的,这不会影响您的最终文件,但如果您的文件在传输过程中损坏,那么您应该再次下载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uperuser.com/questions/195612/recovering-corrupted-files-uploaded-in-wrong-ftp-mode
https:/ ...

I tried the fixgz mentioned on the url, but unfortunitily it doesn't work. Thanks anyway

网友:
引用 楼主:
I tried the fixgz mentioned on the url, but unfortunitily it doesn't work. Thanks anyway

[Crazy Idea]:
I think, that this problems occurs when you have characters translations between two systems setup with different languages then using Ascii mode transfer can or will cause a translation between some UTF-8 characters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one that may or may not have correspondent ascii code , if this happens then you can end up with a non-reversal condition if you don't know exact what kind of language interface was being used from the source server. But if you know that you could try to setup a a local VM just the same language and setup up a FTP Server there and transfer from your machine back to the Virtual Machine by FTP then I assuming the file was transmited in first place from internet to your machine without any problem you may have a success. If not the better you could do is try to have access to the original FTP and download it again using the Binary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