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

楼主(2025-02-11):
想问一下为啥在EMX仿真变压器的时候,如果变压器使用了m7层金属,EMX可以运行,但是出来的结果明显不对(耦合系数为0),仿佛识别不到m7;但是若变压器使用m8和m9金属层时,仿真结果就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世界是真小,居然看到你群里的消息

网友B:
proc文件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世界是真小,居然看到你群里的消息

啊哈哈哈哈

网友C:
proc文件没有M7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文件有问题吧

应该是,不过那文件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c文件没有M7描述?

是有的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过那文件太复杂了

直接用EMX生成的工艺剖面图,看看M7定义有没有问题,再看看EMX生成的LAYOUT看看具体的版图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