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tcl转译语法的问题

楼主(2025-02-12):
如图,在处理vivado的一些脚本时,有如下tcl语句

问题是:
1. 为什么在字符串匹配时,用first时,需要对字符串反斜杠(\),进行转译,才能匹配到反斜杠?
2. 为什么在字符串匹配时,用match时,反而不需要转译反斜杠就能匹配?

楼主:
可以点击图片查看更清晰的截图

网友A:
string match 是 glob style match,也就是*匹配任意字符,?匹配单字符,而转义符则有特殊含义:匹配接下来的单个字符

string match "\\" xxx;   # 由于转义符后面没有接下来的单个字符,会导致match结果恒0
string match "*\*" xxx; # 这里match收到的是“**”,match没有收到转义符

网友B:
这种使用 string match 效率很低,建议使用正则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ing match 是 glob style match,也就是*匹配任意字符,?匹配单字符,而转义符则有特殊含义:匹配接下来 ...

感谢解答,第二个我明白了,对第一个仍有个疑问:

string match "\\" xxx; 为什么\\不是转译反斜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使用 string match 效率很低,建议使用正则表达式。

好的,正则表达式确实能够规避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第二个我明白了,对第一个仍有个疑问:

string match "\\" xxx; 为什么\\不是转译反斜杠呢?

tcl 会先进行 substitude 再执行命令,可对比:

puts "\\"; # 打印 \,因为双引号内部会被substitude,比如双引号内部的$var会被替换成变量的值
puts {\\}; # 打印 \\,因为花括号内部不会被substitude
你也可以显式进行substitude:

subst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