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脚本,批量替换metal或via

楼主(2025-02-12):
小白自写的一个能够批量替换metal或via的脚本,目前使用过程中并没遇到什么bug。

之前看贴有很多人求一个能够替换via的脚本,于是分享给大家使用,欢迎各位大佬点评。

使用方法如下:
下载解压后需将脚本里metal和via的名称修改成你当前使用工艺的,例如 "VM1_M2"修改成"V1_2"、"M1"修改成“METAL1”、"M1TXT"修改为“M1LABEL”。
修改完成后需手动添加.il后缀,然后在CIW窗口中load。
在layout界面先选中一些metal和via,按住ALT+鼠标滑轮向上滑,metal ”M1“会替换成“M2”,via "VM1_M2"会替换成"VM2_M3","M1TXT"会替换成"M2TXT";按住ALT+鼠标滑轮向下滑,则会向下层替换。替换时会保留选中对象的参数

当选中对象为脚本中最高层时,再向上滑会替换为最底层,例如"M5"会替换成"M1";向下同理。
该脚本可以实现同一对象连续替换。

关于脚本中替换via的部分,之前我一直想用直接替换的方法,然而不得行,最后是参考的skill群内某位大佬的代码(感谢大佬分享!),其核心思维是删掉via重新create并保留原有参数。 metalViaChange.zip (868 Bytes , 下载次数: 192 )

本脚本搭配另一个Shift/Ctrl+滑轮替换via孔数量的脚本一起使用效果更佳!(替换via孔数量的脚本在其他帖子中有,可以自行搜索

网友:
赞。
同一对象连续替换是很精雕细琢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操作次数。
但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最高层往上滑并不会变成最底层,而是限制在最高层,最低层同理。
这样个人感觉好处是可以闭眼操作,一个via拿过来如果想要变成via2,那就往下一顿猛滑,然后往上滑一下,不需要精确操作。
这个结合yank和paste使用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将Alt+C变成yank(),Alt+V变成paste()。这样存一个常用的via,想要用的时候Alt+V一下就出来,但是可能层次不满足想要使用的,就选中后使用楼主的脚本滚轮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PIN 使用 M1 pin这种的,需要改变的是datatype,不是layername

网友(2025-08-19):
非常感谢,脚本修改完之后可以使用了!方便多了!

网友(2025-10-10):
请教一下大佬,obj~>viaHeader~>viaDefName 这类层级关系的名称是从哪里可以找到,我想把guardring也加上,不知道如何修改这个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