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同样的DRC rule,SMIC和designer的运行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5-02-12):
如题所述,大佬们知道原因吗?

网友A:
calibre版本是否一致,是否都采用flatten或者hier的命令,error location一致的话可以waive;

楼主:
使用同样的DRC rule,SMIC和designer的运行结果不一致?

引用 网友A:
calibre版本是否一致,是否都采用flatten或者hier的命令,error location一致的话可以waive; ...

①目前就是根据SMIC反馈的DRC错误信息表,单个类型的错误个数较多导致无法看出错误的具体位置,所以无法判断是否可以waive;
②采用flatten或者hier的命令是怎么判断呢?指的是DRC运行界面下面的选项吗?下面的选项不管我选择hierarchical还是flat,结果都和SMIC的不一致

③SMIC用的calibre版本和我使用的确实不一致,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版本是否一致,是否都采用flatten或者hier的命令,error location一致的话可以waive; ...

①版本确实不一致,但不确定是否为版本不一致导致的

②因为错误数量较大,不好确定具体位置,所以不能确认能否waive
③flatten或者hier指的是运行DRC页面里面的选项设置吗?

网友B:
保存DRC结果,使用Linux系统的命令比较出不同的地方,然后再开RVE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DRC结果,使用Linux系统的命令比较出不同的地方,然后再开RVE看看。

你的意思是比较SMIC和我运行的结果吗?我没有SMIC运行的DRC结果,只有一张反馈表

网友C:
使用离线跑验证的方式,拿着fab反馈回来的结果 附带的cmdfile,对里面的gds path进行修改,改为项目TO路径下的终版数据路径。
calibre -drc -hier -turbo -hyper -64 -nowait cmdfile(这个cmdfile的绝对路径)
怀疑是drc中options不一致,直接运行他们的cmdfile来看看结果如何。
跑完之后calibre -rve rep(验证报告),每一条检查项报错会分为两列,一列是hier的(复用的cell只报一次),一列是整体(flat)的。

这样跑一下来看看是否一致。
另外确认一下gds的版本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离线跑验证的方式,拿着fab反馈回来的结果 附带的cmdfile,对里面的gds path进行修改,改为项目TO路径 ...

反馈没有这个文件,我这资源太有限了

网友D(2025-04-28):
引用 楼主:
反馈没有这个文件,我这资源太有限了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找不到解决思路,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找不到解决思路,求指导
...

忽略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