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问题

楼主(2025-02-12):
请问图中偏置电路中的M21管子的作用是什么,栅极接地是为了什么,可以理解为M21是一个电阻吗?我发现其源漏两端分别提供了两个偏置电压,那设计这个管子的宽长比的思路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低压自偏置电流镜,M21作电阻,目的是省去共栅管的偏置。不接地的话不就又多了一个偏置了吗,宽长比合理就行,重要的是阻值要对。

网友:
白色背景太费眼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自偏置电流镜,M21作电阻,目的是省去共栅管的偏置。不接地的话不就又多了一个偏置了吗,宽长比合理就 ...

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压自偏置电流镜,M21作电阻,目的是省去共栅管的偏置。不接地的话不就又多了一个偏置了吗,宽长比合理就 ...

跟电阻比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电阻比有什么好处?

我个人感觉大差不差,看看有没有高手补充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电阻比有什么好处?

面积小,看这个cascode级的vds这么小基本上也是能work就行的cascode级

网友D:
电阻做偏执,一个缺点是阻值比较大,另一个缺点是PVT影响较大,直接导致偏置电压随PVT变化较大,还有就是版图布局上面很难做到匹配,后仿的寄生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阻做偏执,一个缺点是阻值比较大,另一个缺点是PVT影响较大,直接导致偏置电压随PVT变化较大,还有就是版 ...

管子做电阻的pvt小,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面积小,看这个cascode级的vds这么小基本上也是能work就行的cascode级

实际产品也会这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管子做电阻的pvt小,怎么理解?

相较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较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小

明白,谢谢

网友:
比较大的倒比管吧,一般不用垫起来这么多,需要垫的多的这个比电阻省面积,还能省一条电流之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产品也会这么用?

实际见到的更多还是电阻做cascode bias或者电流镜叠vt+vds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见到的更多还是电阻做cascode bias或者电流镜叠vt+vds那种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