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求大家帮我看看吧!!!

楼主(2025-02-12):
如图所示,我需要推到从FREQ到V1的传递函数,但是这种从离散信号到连续信号的推导,脑子属实整不懂,有大师能帮帮吗 万分感谢!

附图

附图

网友A:
看起来像是 恒流给C1充电   充电时间与FREQ的占空比有关  所以V1相关与FREQ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 恒流给C1充电   充电时间与FREQ的占空比有关  所以V1相关与FREQ的占空比  ...

是这个意思 但是传递函数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B:
可以从电荷平衡的角度建模,FREQ的频率f,I*t=C*V等价于I=C*V*f这样来做。

网友C:
因为C2=10C1,可以认为C2>>C1,于是可以认为,当FREQ=0,C1 || C2时,电荷重分配造成的ΔV/V=1/110≈0。
如此一来,在系统达到平衡态时,从电荷守恒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周期内,充电电流Ib送入的总电荷,等于FREQ=1时从C1放掉的总电荷。
于是可以写出:Ib*T=C1*V,也就是 V=Ib*T/C1=Ib/(C1*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C2=10C1,可以认为C2>>C1,于是可以认为,当FREQ=0,C1 || C2时,电荷重分配造成的ΔV/V=1/110≈0。
如 ...

是的 平衡状态是CV=IT,然后T=1/FREQ,那我如果要看连续时间的V关于FREQ的变化,是需要对FREQ求一阶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电荷平衡的角度建模,FREQ的频率f,I*t=C*V等价于I=C*V*f这样来做。

那如果我要看连续时间V跟FREQ的关系 我是要V=I/(C*FREQ),然后对FREQ求一阶导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C2=10C1,可以认为C2>>C1,于是可以认为,当FREQ=0,C1 || C2时,电荷重分配造成的ΔV/V=1/110≈0。
如 ...

理解了理解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电荷平衡的角度建模,FREQ的频率f,I*t=C*V等价于I=C*V*f这样来做。

理解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平衡状态是CV=IT,然后T=1/FREQ,那我如果要看连续时间的V关于FREQ的变化,是需要对FREQ求一阶导吗
...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1/f求导之后更麻烦,不然看V和T=1/f的关系,这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