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 添加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5-02-12):
在使用工艺厂商提供的文件插入dummy,某dummy layer出现不在格点上的问题,可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可以解决吗?有没有可能是厂商提供的文件有误?非常感谢大佬们耐心解答。

网友(2025-03-19):
是在什么工具里插呀

网友(2025-08-19):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runset bug, 检查一下PR flow里面的对design 尺寸的定义对不对。 可能写出的GDS就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