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密度不够

楼主(2025-02-12):
请教一下大家,请问这种DN.1的错误应该怎么解决呢,看意思好像是OD和metal层密度不够,我试过直接在芯片外围直接加相关的dummy,但是无法识别好像,想请教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这个时有检查窗口的,就是每隔多少um检查一次密度,在外围加是不能解决的,试试跑完加dumm的流程,看看还报错不

网友:
这个是跑foundary的的程序自动添加的,不是你手动去画的

网友:
这几个图的第一行都描述了,75*75或者是Full Chip。Step是指它窗口移动的距离。

网友B:
好像有那种rules脚本,能够自动帮你在空闲的位置加dummuy通过density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有检查窗口的,就是每隔多少um检查一次密度,在外围加是不能解决的,试试跑完加dumm的流程,看看还报 ...

谢谢回复,我这个已经是手动加了dummy,请问您的意思是再加额外的dummy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那种rules脚本,能够自动帮你在空闲的位置加dummuy通过density报错

哦哦好的,这种dummy就是mos管的那种吗,我是在电路上已经加了相关的dummy了,是还要额外加一点吗

网友:
OD PO M1~M9 密度不够,用对应的dummy layer添加至报错的区域, 比如M1 dummy这一层, 推荐用fab给的calibre rule添加, 你这应该是TSMC的,有对应的calibre Dummy Fill Rule的。

网友:
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不是顶层的density问题你可以忽略顶层要工具填上DUM f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