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函数如何和右键绑定

楼主(2025-02-12):
请问一下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在函数enterpath运行过程中按下右键显示一个menu,这样一个功能

网友:
procedure(testRMBEF()
  let((testRMBMenu)
      hiCreateSimpleMenu('testRMBMenu
                         "TEST RMB"
                         list("test1" "test2" "test3" "test4")
                         list("testRMBEFCB"))
      hiDisplayMenu(testRMBMenu)
  )
)

hiSetBindKey("Layout" "<Btn3Down>EF" "testRMBEF()")

楼主:
感谢大佬!没想到bindkey加个EF就能实现,学习了

楼主:
大佬再请教一下,设置了这个bindkey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于,这个menu把他系统自带的menu给覆盖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menu只在我这个函数下面绑定enterfunction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再请教一下,设置了这个bindkey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于,这个menu把他系统自带的menu给覆盖了,有 ...

procedure(testRMBEF()
  let((testRMBMenu)
      hiCreateSimpleMenu('testRMBMenu
                         "TEST RMB"
                         list("test1" "test2" "test3" "test4")
                         list(""))
      hiDisplayMenu(testRMBMenu)
  )
)

procedure(test()
  let((win)
    win = hiGetCurrentWindow()
    if(hiGetCurrentCmd(win) == "test cmd"
      testRMBEF()
      _lxHiMousePopUp()
    )
  )
)

hiSetBindKey("Layout" "<Btn3Down>EF" "test")

enterPath(?cmdName "test cmd")

网友:
大佬不语,只是一味的贴代码

网友:
学习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