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F VCO设计请教

楼主(2025-02-12):
想请问:如图的VCO,震荡频率7G左右,我为了得到原理图中的差模和共模阻抗,做了Sp仿真看Zm,但是怎么扫参共模分量都只有一个尖峰,差模分量波形也不对,频率也不对。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种情况应该咋搞,小弟已经懵了

原理图

原理图

共模

共模

差模

差模

楼主:
另外,L1 L2 L3之间是不是应该有耦合才对呀?图上并未标出有k

网友:
X-axis log scale issue?

网友A(2025-04-09):
请问是哪一篇文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哪一篇文章呢?

这是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不是论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不是论文

差模共模阻抗仿真是怎么进行的呢?一般纵坐标都是magnitude(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模共模阻抗仿真是怎么进行的呢?一般纵坐标都是magnitude(Ω)吧。

是的一般都是Ω,仿共模就是仿共模点的阻抗,然后把有源电路disable掉。仿差模就是port仿差模点的阻抗,后面问题我解决了

网友B(2025-05-09):
请问楼主仿出来共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仿出来共模了吗

仿出来了,不过后面我没有做共模拓展,所以共模只有一个峰

网友C:
请问楼主仿真差模共模的时候port就只用加一个吧?还有仿真差模的时候需要disable掉有源电路吗?

楼主(2025-06-10):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仿真差模共模的时候port就只用加一个吧?还有仿真差模的时候需要disable掉有源电路吗?
...

是的,仿差模不用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