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atpg后仿scan_en波形问题

楼主(2025-02-12):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atpg后仿的时候波形图上,scan_en这个信号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的Z态,正常来说它应该是0呀,这是正常的吗?下图中上面是scan_clk,下面是scan_en,求各位大佬赐教

楼主:
这个波形是atpg pattern的仿真波形

网友A:
应该是跳进了某个状态机里面,可以trace一下,z态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定位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跳进了某个状态机里面,可以trace一下,z态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定位问题的 ...

好的,谢谢你。trace看了一下,这个scan_en的Z态是从PAD上传进去的,我再详细看一看

网友B:
看起來似乎 register shift in 全完成, 接下來要從 PI 灌入訊號, 準備 capture. scan_en 要拉至 low. 看看你的 scan_en 是不是一個雙向IO, IO direction 的 control 來自內部邏輯, 剛好被 ATPG pattern 改動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似乎 register shift in 全完成, 接下來要從 PI 灌入訊號, 準備 capture. scan_en 要拉至 low. 看看 ...

这个scan_en是一个双向的IO,是由内部寄存器控制的,我看了一下波形,它的状态一直是输入模式(IE=1,OE=0),我还看了一下PAD对应的输入模式真值表,这个Z态可能是pad上没有打任何数据导致的(pattern会有某一时刻停住不打值的现象吗?),所以它对应的这个引脚显示的是Z态,另一个输出信号对应的X态。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scan_en只有为0和为1两种状态是吗?出现这种Z态是绝对有问题的是吗?望解惑,谢谢您

网友C:
这种控制信号肯定不能出现Z或者X。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scan_en是一个双向的IO,是由内部寄存器控制的,我看了一下波形,它的状态一直是输入模式(IE=1,OE=0 ...

沒錯, scan_en 不可能是 z 狀態, scan chain 在 shift in & out (load/unload) 期間都是 '1', 只有準備要 capture (所有 register 都已經指定好了 pattern 的數值) 那個 cycle 才會是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 scan_en 不可能是 z 狀態, scan chain 在 shift in & out (load/unload) 期間都是 '1', 只有準備要 ...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控制信号肯定不能出现Z或者X。

是的,但现在找不出这个Z态为什么产生

网友(2025-11-24):
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add_input_constraint -no_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