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脚本实现改变instance的库属性?

楼主(2025-02-12):
向大家请教:存在设计库BBB和设计库AAA,其中设计库AAA中存在一个cell A,这个cell A使用了设计库BBB中的一个cell B。如何将cell B中设计库的属性由BBB改成AAA?

我目前使用的方法是通过skill脚本打开A中每个cell中的instance,如果这个instance的库是BBB,那么通过instance~>libName = AAA来改变instance的属性。但是运行的时候发现根本不可行,提示错误,说是instance的lib属性不可修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别的办法来实现?

网友A:
newinstID=dbOpenCellViewByType(newInstLib newInstCell "layout")  inst~>master=newinst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winstID=dbOpenCellViewByType(newInstLib newInstCell "layout")  inst~>master=newinstID

您好489315174,感谢您的指导,成功了!看来用脚本实现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么多cell,如果靠手工来搞,猴年马月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