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问题

楼主(2025-02-12):
求助大佬!!!
GGNMOS栅宽不变情况下,其ESD能力和栅长是什么关系?

网友:
栅长增加会导致沟道电阻上升,限制ESD电流的通过,从而降低ESD能力

网友A:
1. 有可能会影响器件的BV,和Vt1。(因为当源漏的距离足够小的时候,可以利用源漏的穿通效应,减小BV。)

2. 当源漏的距离(栅长)足够大时,此时的BV就是N+区域与Pwell的雪崩击穿电压了,此时增大栅长主要影响的是器件的动态导通电阻。

网友B(2025-04-01):
引用 网友A:
1. 有可能会影响器件的BV,和Vt1。(因为当源漏的距离足够小的时候,可以利用源漏的穿通效应,减小BV。)

2. ...

Lg增大还会导致Vh提高的,这是个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g增大还会导致Vh提高的,这是个好处

能展开细说吗?

网友(2025-05-07):
引用 网友C:
能展开细说吗?

Lg增大,相当于寄生NPN的base增大,β降低,那么snapback肯定更小,Vh就高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