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参错误,LVS和DRC正常

楼主(2025-02-12):
提参结束后有一警告一个报错,多了寄生二极管

网友A:
maping文件里缺少parasitic_nwdio50.
这个错误会导致寄生diode直接被滤掉。
建议直接使用dspf文件去后仿,不要使用calibreview(后仿没能看到寄生diode,直接导致了项目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ing文件里缺少parasitic_nwdio50.
这个错误会导致寄生diode直接被滤掉。
建议直接使用dspf文件去后仿, ...

我可以在maping文件里加上parasitic_nwdio50吗,我模仿着maping文件里对parasitic_nwdio18的描述加上了parasitic_nwdio50,加上之后报错消失了,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2025-09-03):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在maping文件里加上parasitic_nwdio50吗,我模仿着maping文件里对parasitic_nwdio18的描述加上了pa ...

请问这样可以嘛

网友:
calibreview出错的几率太大了,尤其还自己改cellmap。不建议用这个,能用网表跑就用网表来。calibreview里面多个少个器件你都很难发现,除非你确定你用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