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电压tran启动仿真时呈现锯齿状波形

楼主(2025-02-12):
LDO使用的运放类型是带隙比较器的结构,即只有1个输入,结构框图如下图所示,在进行tran仿真启动时,不管加不加负载,LDO的输出波形呈现锯齿状,但stb仿真时的相位裕度也是够的,调节负载电容甚至到10uF,还会有这种现象发生,请问前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有点意思,第一次见这种结构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个结构,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还有既然用了这种结构为什么不把两条支路的三极管集电极接到一起,节省一路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个结构,有什么好处呢

是为了降低电流,不用再额外用bandgap提供参考电压了,这个就只有1个输入,vin与内部三极管与电阻匹配出来的vref做比较,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