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斩波运放可以用作BUCK中的EA吗

楼主(2025-02-13):
有大佬见过BUCK中的EA用斩波运放做的吗?
用chopper作为BUCK中的EA,感觉BUCK中的EA本身需要一个大电容补偿,是不是可以用作chopper里的低通滤波器,然后失调和温漂也可以做的比较好。但是好像没见过这样做的产品,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输出的纹波都比OP的offset大得多,这么精细没意义,而且chopper会降低高频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输出的纹波都比OP的offset大得多,这么精细没意义,而且chopper会降低高频增益 ...

如果有FB=400mV,全温在1%范围内 要求的话,用chopper有意义吗

网友:
真要做chopper还不如做在bandgap那边,EA没法做这个